神舟NH50DPMB-0D跑死电流

楼主(2023-02-17):
开机跑死电流,内存只读了一下,所有电压到有了,装内存和不装内存电流也是卡在1.8A-2.0A左右就不动了,有大师指导下嘛

网友:
1、刷BIOS;2、测一下平台复位和各路时钟;3、查CPU的各个供电、时钟、复位;4、如果条件都正常,就先换CPU吧

网友:
这机子 u坏的特别多 ,如果要修先按船长大佬的方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