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GA 850G 电源启动芯片ICE2QR4765 CS脚

楼主(2023-02-17):
现在还搞不懂这个电路,现在PFC也有问题,也找不到这方面的
。只好来请教各位大佬了,谢谢!
芯片

网友:
这个应该是检流电阻,到底是多大的值呢

网友:
查了芯片的典型电路,这个CS脚出来就是一颗检流电阻,具体阻值得根据板子的功率大小
大概估算了

网友:
但是你这个应该不只是电阻烧了,还需要排查周边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