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请教创维液晶电视工厂模式哪个选项调倒屏?

楼主(2023-02-17):
一台康佳48寸液晶主板坏了,正好有一套创维爆屏主板闲置,换上后屏幕是倒的,进工厂模式不知道调哪个选项?请教里面是哪个选项调倒屏的?

网友A:
看着好像是没有这个功能,这也不是通用板,厂家可能没必要添加倒屏这个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像是没有这个功能,这也不是通用板,厂家可能没必要添加倒屏这个功能吧

也是哦,看样子电视只能倒过来挂了:wuyu:

网友B:
倒数第二张图片中的屏参一项,把屏型号调整为你现在的屏型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数第二张图片中的屏参一项,把屏型号调整为你现在的屏型号试试。

谢谢提醒,屏参里面的东西,都调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