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接修一台高配surface book1,只比白修好一点点

楼主(2023-02-17):
接修一台surface book1,i7高配,我们同事说刚到的时候开不了机,多开几次准备进系统的时候就灭了。于是拆开让我看看。

拿到主板,发现CPU供电这里有个管子已经烧了个坑,白色部分其实是个坑,这个坑不太好拍的出来:

放显微镜下看一眼,不光是坑,还裂开了:

打下值,发现CPU还有值,尝试救一下吧:

量下公共点,对地居然只有16了,正常400-500:

拆下来已经碎成渣了:

可以看到,焊盘已经惨不忍睹了:

刮出焊盘,还好,并不是那么糟糕,直接装芯片就行了:

拆下来公共点已经正常了:

换掉驱动芯片和管子一套:

涂上硅脂:

测下电压稳定性:

换下来的配件:

壳子这里都烧黑了:

我丢,麻子脸:

还好禁用集显就不花屏了,但同时屏幕触摸摄像头等功能受损,只能将就这样用了:

少收点钱吧,心累:

收工……

网友:
那是真惨啊,,,,,,,,,,,,,,,,,,,,,,

网友A:
这是CPU的集显一波带走了吗?

网友:
CPU一并带走了

网友B:
唉,,维修经常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CPU的集显一波带走了吗?

是的呢,集显死了,但是这机器居然不开集显也不是PPT,果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网友C:
还好能亮,要是不亮,又得干u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好能亮,要是不亮,又得干u了了

啊?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干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维修经常遇到。

哈哈,这个最早要追溯到B460上面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啊?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干CPU

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已留言,也可通过我的主页找到联系方式

网友E:
这板换CPU,还值得去搞吗。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换CPU,还值得去搞吗。牛B

哈哈,没换U,就这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