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光影精灵外接设备ubs灯短路了,打不开机,修好之后那个usb不供电了

楼主(2023-02-17):
笔记本usb外接设备ubs灯短路之后打不开机,笔记本电源灯可以亮,短路的usb口可以通电,另一边不能通电,修好之后之前短路那个usb不供电了,另一边的正常是什么原因,他怎么维修的,这个usb接口还可以维修吗

网友A:
说的什么怎么看不懂?USB供电芯片烧了,换一个就行啊。怎么不能维修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什么怎么看不懂?USB供电芯片烧了,换一个就行啊。怎么不能维修么?

就是usb外接了一个灯,短路之后打不开机了,电脑店修完之后可以打开机了,但是那个短路的usb口不通电也没反应了,他是直接把这个短路的usb屏蔽掉了吗还是怎么回事,这个usb口还可以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usb外接了一个灯,短路之后打不开机了,电脑店修完之后可以打开机了,但是那个短路的usb口不通电也没 ...

这种的你自己肯定修不了,需要找专业的修,涉及到供电芯片和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