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支持1066内存吗?

楼主(2023-02-17):
一台联想一体机(7101Z),主板是H61芯片组的,原来带的是1600的笔记本内存,现在想换装1066的内存,但安上滴滴报警,不能工作。而这个内存条在笔记本上是能够正常工作的。请教各位达人,是这个一体机不支持1066的内存条吗?

网友:
H61支持到DDR3 1333,具体还要看CPU。
你这个应该是没插好,用橡皮擦擦。或者这个主板不兼容这个内存,看看主板BIOS有没有新版,更新一下试试。

网友:
不一定,内存还存在兼容问题

网友:
见过主板挑内存品牌的,但没见过挑内存频率的

网友:
应该可以向下兼容

网友:
可能没有插好

网友:
具体支持到多少还得看CPU

网友:
有关支持的吧

网友:
谢谢大家指导。我按大家的提示的做了,但还是不行。那个内存是联想B460笔记本上的,装在笔记本上一切正常,但装1600的内存也不认。笔记本是H55主板。

网友:
查cpu&芯片支持列表,不支持很正常

网友:
你的配置不支持de

网友:
看看是不是 颗粒的问题有些机器支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