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x421eay adol14eq 高清图 阻值 电压图

楼主(2023-02-17):
不装电池 插电会自动上电   待机状态下3v 5v电感有电压

网友A:
刚好有一台差不多的,,只差了后面几个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有一台差不多的,,只差了后面几个数字

你的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 BIOS 遇见坏的

网友:
不装电池插电自动上电是正常的吧  华硕都那样

网友:
BIOS出问题多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