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LA-D822P 上电0.030怎么修?

楼主(2023-02-17):
戴尔 LA-D822P 上电0.030,然后等2秒掉电,测试3V 5V 正常 ,这种一般先出内存供电,测试内存供电无,芯片4B-40 测试TON有 无S3 S5 ,更换芯片无果,继续改开启后 1.2V出后还是不行。 集成的显卡 难道U有关系?
芯片

网友:
按下开关有没有亮指示灯,亮了的话查下RTC,排除后基本都是U挂

网友:
查下南桥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