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NB2769中的PD控制芯片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3-02-17):
请问小米笔记本NB2769中的PD控制芯片是什么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升压芯片  ,通讯有问题的话适配器只能输出5v 反之才能正常输出19

网友B:
pd3.0协议,充电器给5v,芯片反馈工作正常,充电器给19v,这个在手机上用的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芯片  ,通讯有问题的话适配器只能输出5v 反之才能正常输出19

谢谢会员362095前辈,以后有问题还要向您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3.0协议,充电器给5v,芯片反馈工作正常,充电器给19v,这个在手机上用的最多

谢谢会员1351501前辈

网友(2024-03-16):
CC 协商 和适配器握手电压输出,区分接入设备是输入设备还是输出受电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