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新-13IML 2019板号LA-H951P进水CPU锁频0.4曲折维修

楼主(2023-02-17):
小新-13IML 2019板号LA-H951P进水CPU锁频0.4曲折维修,客户自己把水烘干了拿过来能开机CPU锁频0.4拿手上拆机下来发现不开机了触发不上电,问客户进水位置客户说全板都是水,查条件发现是桥问题,桥CPU一体的,跟客户说明原因报价死马当活马医搞CPU重新植球,客户同意后买拆CPU全是黑胶的那种,拆下发现CPU下面腐蚀

而且拆CPU掉点了先给CPU植球然后给主板补点

上BGA装上CPU

装上之后通电开机一次点亮,进系统后发现还是锁频排查故障发现H_PROCHOT# 信号为0正常是1.05

由+1.05VS_VCCSTG上拉而来,经排查确认EC拉低了H_PROCHOT# 信号EC手头上没有只好改电路拿掉RC6,移开RC4把RC4直接进CPU。

进系统测试CPU频率恢复正常,维修到此结束表达能力不好写的不好大家随便看看就行

 会员92827100鑫豆2025-9-7 14:15
 会员794484100鑫豆2025-8-21 17:36
 会员1312997100鑫豆2025-7-16 15:17
 会员1208673100鑫豆2025-7-3 18:27
 会员1481419100鑫豆2025-6-2 12:37

网友:
这种带铁圈的u应该比没带的好做bga一点吧

网友A:
楼主做u时两边不会翘吗?

网友:
这个信号早就是锁频的突破口了,锁频  都不太可能是U本身有问题,一般负载,外设

网友B:
所以 u是白干了吗?

网友:
搞了这么大一家伙,发现还不行,这郁闷的

网友C:
锁频一般该查哪些?

网友D:
大神,就是不一样。弱弱地问一句,p管gsd三个脚都是19v,拆掉后只有d有19v,这是什么原理?不是说g低电平才导通麻

网友:
我修过一台H_PROCHOT#对地只有4欧母断开ec和cpu cpu这边正常正常。最终是靠近ec的地方有个0欧的跳线对地漏电了

网友E:
u也没白干,起码报上价格了!

网友:
降频,hot这个信号必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u也没白干,起码报上价格了!

别人都写了拆下主板后触发不上电了

网友:
可以,一直想找找修降频锁频的案例,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我修过一台H_PROCHOT#对地只有4欧母断开ec和cpu cpu这边正常正常。最终是靠近ec的地方有个0欧的跳线对地漏电了降频,hot这个信号必查

网友:
这是对理论知识丰富的人才能修的东西呀我都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 u是白干了吗?

没白干,CPU下面也有腐蚀啊。

网友:
EC主动发了降频信号,强行断开cpu输入端,虽然可以让cpu满血跑,但是独显那边应该也会不能满血跑的吧,还好不是那种大型游戏本,客户不叫唤能交差就行

网友:
这个款式显微镜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锁频一般该查哪些?

咋说呢 直接查这个楼主写的信号 如果怕麻烦 现在的比较新的机器直接测充电芯片第十脚 一般来说如果发现电压低或者没有 可以断开这个第十脚 断开就正常 就检查检流电阻 断开还是不正常 顺着找 都不困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u时两边不会翘吗?

我也想这样问。。。。。看来我们的BGA要换了

网友:
现在没价格 都不会这么折腾  一般报U 都不换了

网友:
188你值得拥有

网友:
换U的最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就是不一样。弱弱地问一句,p管gsd三个脚都是19v,拆掉后只有d有19v,这是什么原理?不是说g低电平才导 ...

你MOS管都拿掉了,没有体二极管流通当然只有D极有19V了,G极这个时候也不是低电平。原先你是P管G极19V,DS自导通啊和保护隔离里的假公共点一个道理

网友:
楼主工具全乎,学习了,多谢分享!

网友:
技术不错,都动大工程了。

网友:
看到随意干CPU 的大神都要顶礼膜拜,我干U老变形,不是板子变形就是U两头翘,弄的都有阴影了。得好好找找问题,练练手了。

网友:
我咋觉得搞U会有点变形不好焊呢

网友:
CPU一般报不上价

网友:
有没有链接呢老板

网友:
厉害啊,这CPU焊接的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