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7修开机了,可是睿频好像上不去,怎么回事?

楼主(2023-02-17):
插电,可以睿频,不插电,偶尔也可以睿频到2.9左右,不过用起来比较卡,还有这个cpu的正常运行时间,怎么一重启就重置了,就0了。

网友A:
之前修的什么了     动了EC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修的什么了     动了EC了吗

没有,可以睿频,就是不积极,刷了bios,电池用比较卡。可能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修的什么了     动了EC了吗

电池睿频,很少上3g。

网友A:
最后刷了 BIOS 好了 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刷了 BIOS 好了 吗

没有啊,依旧睿频不积极,应该系统的问题,凑合用吧,插电就很流畅了,应该电源管理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依旧睿频不积极,应该系统的问题,凑合用吧,插电就很流畅了,应该电源管理的问题

我也 有台 这样的 情况 但是 这个 本子 我没有修  客户拿过来 直接 说    卡     看样子和你的 一样    我就简单做个系统 收 100  打发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 有台 这样的 情况 但是 这个 本子 我没有修  客户拿过来 直接 说    卡     看样子和你的 一样    我就简单做个系统 收 100  打发走了

插电可以睿频,应该还是系统问题,插电很流畅,睿频一直3.5左右。

网友:
电池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bios或者系统问题,刚开机时候可以睿频到3.5,一会就掉下去了,电池健康度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