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HP 15-CX系列开关问题

楼主(2023-02-17):
HP 15-CX开关漏电,对地阻止几欧姆,奈何没这种按键也没得卖,某宝也只有开关板子卖还挺贵的,只能自己修一修开关,发现弹片掉了用DELL的某款通病开关改上去也很完美,维修经验可以参考下,赚的多可以直接换小板子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

天意wx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666,谢谢分享。

天意wx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又学一招,感谢

网友:
这种开关有卖的,你没找到

网友:
开关问题一般都是想办法改造

网友:
这种开关容易改,办法多的是,有一样就换上面弹簧铁片,把开关内部触点氧化刀片刮干净即可,没有配件把氧化地方全部清理一下刮干净照样可以使用

网友:
这破板90,飞线不行么

网友:
有同型号锅盖按键卖的

网友:
又学一招,另外这种开关在京东上看到过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