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微软pro7开机不显示,用电陶炉加焊cpu成功修复。

楼主(2023-02-17):
一开始,3.3和1.8串电,修完不出1.8v,更换升压电容,1.8发出来,后来测试,所有供电开启,不开机,重刷别人的备份bios,发现不发出 S4,研究应该没有其他故障,用电陶炉加焊cpu,推了两下,有归位动作,然后组装,可以亮屏了,不过单电池供电,好像不怎么积极睿频,插电源,特别流畅。睿频3.5左右。

网友:
温度不好控制吧

网友:
这个操作很牛啊

网友:
有个问题,这个主机关机就彻底关机了,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感觉bios有问题,原厂的bios已经丢了。用的论坛大佬合成的,有触摸

网友:
总觉得那里不对,surface修了太多了,Pro7没有见过这种故障的,看着有点悬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很好控制,操作时间大概3分钟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为你点赞!

网友A:
3.3和1.8串电,这个电压怎么测量?在电路中故障现象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和1.8串电,这个电压怎么测量?在电路中故障现象是什么?

测1.8v出来2.3

网友:
这叫串电? 应该是DC降压不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