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A1465 2015款air 4g升级16g内存分享

楼主(2023-02-18):
之前500收了台进水机,2015款的11寸  MacBook Air,存在两个故障:屏幕背光漏光和电池无法使用。背光是因为进水的原因,更换背光纸 解决;
电池问题就稍微麻烦些

首先是 不认电池,发现Smc过来的电池读取信号断了,进水腐蚀一颗电阻,查图纸后找了颗对应大小的补了回去。补完后,就能识别到电池信息了,但是不能充电,绿灯不变红灯

,没办法,观察充电小板,居然还有腐蚀的地方,之前看漏了,清理腐蚀后问题依旧,只好tb 了一块小板和排线。更换了新的充电小板后,电池可以充电了

。新的问题又来了,只用电池,无法开机

。在论坛大佬提示下,查到只用电池时候3.42v电压没有,修出3.42v电压后电池成功开机,问题解决!

以上就是这台进水机的简单维修历程。

这台MacBook air 修好后,准备方便自己出行携带用,可惜4g内存实在太小了,作为一名混IT的,8G内存都嫌不够,所以tb买了颗粒,准备升级为16G。下面进入正题:

首先拆下主板,移除四颗原来的内存颗粒,并处理好焊盘!我买的是海力士的颗粒,具体型号为H9CCNNNCLTMLARNUD,由于买的带板的(图便宜和稳定),所以还得自己植球

,又得拿出自己9.9的植球台,178球,比之前78球的ddr3颗粒难搞多了。好在最终还是植好了

接下来就是焊回颗粒,这步骤忘记拍照片了,反正对于各位大佬来说就是常规操作了。焊好颗粒后,记得打下周边阻值,确认内存颗粒焊的没问题,接下来就是改电阻,直接看图纸

,主板原来是三星的4g颗粒,对应改为海力士16g,只需要动RAMCFG1和RAMCFG3,用到了一颗10k和一颗100k电阻。

改好后,清理主板,重新拼装后,插电,开机。熟悉的 Duang的一声,看来内存改成功了

,进入系统,成功识别到了16G内存,收工!

网友A:
进水能修好。厉害。键盘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能修好。厉害。键盘好的?

键盘没有问题

网友:
很敬佩升级的人

网友:
178植球是个麻烦事,清理焊盘也需要注意,用力小心整掉点

网友:
漂亮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B:
佩服佩服了,识别电阻怎么搞的

网友:
真可以用的到,家里刚好一台AIR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佩服佩服了,识别电阻怎么搞的

图纸上有的

网友C:
你换背光 原屏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背光 原屏不坏

小心点就是,胶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