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闪灯!!!!!!!!!!!

楼主(2023-02-18):
图上这个电阻看不清是多大的,尺寸是2.1*1.4左右,不知道这个电阻和电路图上的是不是同一个?,主板上电后电源灯闪,电源芯片TPS51123发热,这个电阻也发热,电阻的阻值实测是270欧左右,换过EC和51123了都是好的焊接也没问题。请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A:
要是PR4122的话不可能是270欧。

网友:
发热说明它要么短路,要么工作在大电流下。

输入输出电压正常不,特别检查输出是否存在短路的问题。其它地方(例如电容,后级芯片短路就会需要大电流,所以供电IC发热正常)。用红外神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PR4122的话不可能是270欧。

只能看到电阻上是3开头的,后面看不清,如果和电路图上一样的话,33欧的贴片电阻是不是就合适了呢?

网友:
51123线性短路了吧

网友:
学习,不过图片太糊了

网友:
修好没有  结果出来  让看帖的心里的石头落地

网友:
没分了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