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雷神tr911 s2b短路不开机

楼主(2023-02-18):
雷神911 s2b  插电充电器灯不亮了,检测主板短路,这个芯片发烫导致,芯片丝印8131  450   不知道这是个芯片,某宝也查不到,有没有大神告知一下,或者可以代替的   感谢

网友A:
这个芯片发烫是后面短路引起的,先把短路给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发烫是后面短路引起的,先把短路给找到。

谢谢 我再试试

网友:
后级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发烫是后面短路引起的,先把短路给找到。

你好找出来了是这个mos管的问题,把它去了,不短路了,开机风扇一直转,屏幕不显示,是没有装这个的问题吗

网友B:
无非就是N沟道P沟道的管子   去料板摘着试试

网友C:
cpu 旁边的 复合供电管问题。cpu 堪忧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旁边的 复合供电管问题。cpu 堪忧 了。

瞎说,没看到刚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非就是N沟道P沟道的管子   去料板摘着试试

现在找到了这个芯片问题,我把他取下来,换了几个新的,一开机就又烧了,

网友:
一定还有后级短路 在检测一下

网友:
后级短路,不把短路地方解决换多少配件照样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