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G3800打印机墨盒维修有哪

楼主(2023-02-18):
佳能G3800打印机墨盒维修
有哪位师傅知道这种墨盒的维修技术以及全套维修的工具吗?本人想学习一下,有知道的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原装墨盒只要不是喷嘴划伤的堵头都可以通开  想学喷嘴划伤更换维修买设备吧 几百万的设备生产喷嘴翻新

网友A:
只要是物理堵头 打印头不是老化造成的 没有划伤基本上都可以用清洗液通开 质量好的清洗液200左右一百毫升  每次一个墨盒用差不多10毫升左右 泡半小时以上 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本人亲测很好的方法  其他打印头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物理堵头 打印头不是老化造成的 没有划伤基本上都可以用清洗液通开 质量好的清洗液200左右一百毫升  每次一个墨盒用差不多10毫升左右 泡半小时以上 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本人亲测很好的方法  其他打印头也是如此

可以,我用了一瓶6.6块钱的果然好用,全都清开了,以前在北京做维修的时候还看那个老师用UV清洗液以及其它什么清洗液基本上没有清开的,应该有上百个吧,我走的时候还带回来两个,本来是想拿回来开盖研究研究呢,没想到用买的这个清洗液泡了20分钟就好了,这效率真的是太高了,感谢师傅的指点和鼓励,祝您生活愉快。

网友(2023-03-24):
开很容易,但是你知道怎么把它封装的吗?这是个技术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