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57M V1.1主板开机报警五声怎么修

楼主(2023-02-18):
联想IH57M V1.1,用核显可以亮机。插入需要独立供电独立显卡开机报警五声。拔掉显卡外置供电不报警,显卡缺供电不亮机。用不需要格外供电的独立显卡可以点亮。
去联想官网查到这个机器原配电源90W,显卡是HD4650。怀疑板子有显卡供电限制。有没有大神遇到相同情况或者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也可能主板太老,不支持新显卡

网友B:
故障也很怪,你要是换一个带独立供电的另一张显卡试试呢,因为有的主板与显示也存在不兼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主板太老,不支持新显卡

我测试用的是GTS450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也很怪,你要是换一个带独立供电的另一张显卡试试呢,因为有的主板与显示也存在不兼容问题

也许有这个可能。我换几张不同的显卡尝试一下。

网友:
刷bios啊,我也是一样的故障,刷了三个才好

网友:
显卡兼容性问题,可以考虑主板bios更新

网友:
路过学习,原来BIOS啊

网友:
试试主板用最新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