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Acer LA-M002P LA-M001P

楼主(2023-02-18):
工厂统货板子  因为没有5代内存  所以板子能不能亮不能确定  但是都是可以上电的 看电流也不少电压  BIOS好坏未知   介意勿下

网友:
LA-M001P

LA-M001P 1B.rar

网友:
。。。。。。。。文件太大  还以为发出去了

LA-M002P 1A.rar

网友A(2024-06-20):
测了LA-M002P那个不行,刷了之后不跑码,我买了一个刷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测了LA-M002P那个不行,刷了之后不跑码,我买了一个刷好了

奇怪,我添加不了附件

网友(点评):
好程序,亮机快

网友(2024-09-28):
引用 网友A:
奇怪,我添加不了附件

用你这个,我这台机器总喜欢启动几次后BIOS又坏,再刷又好,然后又坏,去官网下载一个升级,居然升级一半卡主啦,强行关机,再也开不了,EC程序升级挂了,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我添加不了附件

我的刷之前,能触发 键盘灯亮,不显,,,刷了后等了快1分钟亮机了,强制关机后,再插电,短路,公共点都不出了,经查 3.3V待机芯片烧,LDO短路,EC烧,还有个芯片KC3810也烧了,,搞得莫名其妙的。现在还一头雾水,买一块料板再说。运气这么背。

网友(2024-12-31):
引用 网友A:
奇怪,我添加不了附件

这个OK的  自动更新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