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 MR X6Ti 南桥芯片捡漏维修 !结局预想不到!

楼主(2023-02-18):
一台 机械师的X6ti 板号NF SV1511 MB REV1.1
故障 :待机 电流0.032不触发 全板测试 待机电压 5V 3.3V 1.5v 南桥供电1v全部正常产生  对地二级值 各个电感也都正常阻值 刷BIOS 一个吊样 不触发
遇事不决 干南桥 !给客户报价 500元准备上BGA 先用热风枪 把南桥周围的封胶去除 不经意间看到 南桥芯片上的 一颗电容 一脚有点发黄 放大镜一看 也没有炸 也没有烧 但是感觉 应该是有问题 维修时间长了 第六感还是很准的 用万用表一测 果然是短路的 索性把南桥上的 10个电容全测试了一遍 发现如图 两颗电容是短路的 拆掉测两个电容的焊盘 正常阻值 350多 说明 南桥芯片内部没有短路 换上两颗好的电容 开机 正常触发 全部功能正常 客户催的急 修好就给客户拿走了  一颗南桥 150元 又可以去买5斤排骨了 美滋滋 没有去详细研究这两颗 阻值350左右的 电容电路 感兴趣的朋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 去研究一下 说不定也可以节约几斤排骨出来

网友A:
还得给他一个桥。这么奢侈吗?

网友:
为啥给新的呀?给拆机的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得给他一个桥。这么奢侈吗?

没有给他新的南桥芯片 就把他原来南桥芯片短路的两颗电容 换了 就好了 零成本 修好

网友:
这点子 去买彩票吧兄弟

网友:
我一样的机器  南桥不出s3 现在换了南桥开机慢   进系统没得网络和声音   准备刷bios  不晓得能不能好   我还是买的178的全新芯片

网友:
这么说有些显卡核心短路搞不好就只是上面电容挂了

网友:
哈,下次我也先看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给他新的南桥芯片 就把他原来南桥芯片短路的两颗电容 换了 就好了 零成本 修好

不算零成本,电费也要1块钱吧,那电容也要几分钱吧,最贵的就是脑力,真要吃几斤排骨才能补回来

网友:
厉害,这也让你捡漏

网友:
报价桥坏 结果捡漏

网友:
这样真是不多见,收藏了。

网友:
这排骨省的,优秀。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5斤排骨烤着吃吗

网友:
这个也行!优秀!感情换下的桥U,非常有必要捡起来复测一下电容,呵呵

网友:
😊 点赞点赞,收藏起来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少啊

网友:
桥上的电容都能短路  学到了

网友:
这几斤排骨真的香

网友:
深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