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求助H5TQ4G63EFR和H5TQ4G63CFR可以互换吗

楼主(2023-02-18):
请问下大家 H5TQ4G63EFR和H5TQ4G63CFR内存可以互换吗? 谢谢

网友A:
不通用的,这两个的型号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不可能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通用的,这两个的型号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不可能通用的。

哦都是 4Gbit/256*16 的也不行吧

网友A:
是不可能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可能通用的。

谢谢 大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