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4寸一体机通电指示灯闪7下,刷BIOS更换南桥都不行

楼主(2023-02-18):
HP 24寸一体机通电指示灯闪7下,刷BIOS更换南桥都不行
惠普24-DP031SCN一体机  版号:DAN14EMB6D0-N14E
原始故障不开机,通电指示灯闪7下,刚开始以为BIOS问题,刷了论坛的BIOS不行,后来又换了个南桥也不行,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有人知道通电以后开机指示灯闪7下是什么原因吗,电流就一个待机电流0.1左右 没变化 待机3V 5V 桥的1.05全都正常。就是不开机

网友:
可以换主板了

网友:
待机0.1 太高了吧  有微短路吧?热成像上去 照照看 估计一下就找到故障了

网友:
用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RTC·絼оLED7б3

网友A:
已经修好了,RTC电容漏电,需要接屏线才可以,还有要用原装充电器。

网友:
错杀这么多  心里是不是过意不去

网友:
谢谢分享,有学到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RTC电容漏电,需要接屏线才可以,还有要用原装充电器。

需要原充电器开机?

网友:
换主板吧,一体机修好用不了多久还会返修

网友:
下载HP一体机很多都 要用原装电压,不然不开机

网友(2023-05-29):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RTC电容漏电,需要接屏线才可以,还有要用原装充电器。

兄弟  你的一体机 通电指示灯闪7次  修哪里  指点下

网友:
谢谢分享,学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