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通用模具生产的型号是NB70TA 求高手修改BIOS

楼主(2023-02-18):
我有一款型号是NB70TA.  是神州通用的板子  版号是6-77-NB70TAOA-N02-3的笔记本主板.现在是显存供电烧了.显卡也挂了.我把显卡供电断开用集显可以点亮进系统.但是几分钟风扇就狂转就断电了.应该是没识别独显.问问那位高手能帮我修改个BIOS.万分谢谢!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A:
已修复 .按网友的提示加个温控芯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修复 .按网友的提示加个温控芯片好了

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