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佳能G3800打印机请大家看一下

楼主(2023-02-18):
佳能G3800打印机
请大家看一下这打印出来的一条竖线是哪里问题吗?有知道的师傅可以讲一下,原因又是什么。

网友:
光栅脏了 有油污

网友:
是的光栅上有 润滑油擦干净就好了

网友A:
没有脏,应该是墨车的事,到时候我换一个就知道了,感谢朋友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脏,应该是墨车的事,到时候我换一个就知道了,感谢朋友的鼓励和支持。

绝对是光栅问题

网友A:
行,我这就换一条试试,到时回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我这就换一条试试,到时回复你

擦擦就行了

网友:
擦的时候轻一点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换头了吗,这个感觉还是光栅问题,估计你换头还是不行吧

网友B:
光栅沾污。如果不知道光栅是什么,淘宝上门查一下,手头上没有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栅沾污。如果不知道光栅是什么,淘宝上门查一下,手头上没有照片。

好的感谢老师傅的帮助

网友(2023-10-08):
查一查洗一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