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技嘉brxi3h 机器,待机0.03a电流,按开机到0.1a掉电就不重启

楼主(2023-02-18):
技嘉brxi3h 机器,待机0.03a电流,按开机到0.1a掉电就不重启,再按一个样子,每个电感都没明显短路,按开机的瞬间测每个电感,都有电压,这就奇了怪  待机3-5v都有,没有思路往下了

网友A:
按它的时序修,需要图纸点位下方有联系

网友:
南桥挂了 多半

网友:
待机的时候 用 热成像照照 这个南桥 和u集成的  多半一套带走了

网友:
我也怀疑南桥就是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它的时序修,需要图纸点位下方有联系

这个我知道  但我想说  待机电压正常,其他的电压我也测了,按开机键瞬间都能测到,问题这样才没思绪,全部电压都有,按了开机键都会产生,但就是瞬间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