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戴尔Latitude 3440显示屏故障

楼主(2023-02-18):
各位大佬麻烦帮忙看一下,屏幕推到完全打开的状态可以正常显示,90度角就如图。请问是排线问题还是显示屏坏了呢?谢谢各位。

网友A:
屏或屏线呀

网友B:
一看就是 屏挂了 换块屏上去 代换一下 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 屏挂了 换块屏上去 代换一下 一试就知道了

谢谢

网友C:
老司机带带我JRY-W58VHN-AV6

网友:
多半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或屏线呀

是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司机带带我JRY-W58VHN-AV6

你这是什么啊?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