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显卡感叹号故障,究竟是显存还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2023-02-18):
联想Y7000显卡感叹号故障,究竟是显存还是显卡的问题?如何检测判断?
开机进入系统,在设备管理器找到显示适配器,感叹号,看报错代码为43,

第一,怎么判断是显卡还是显存引起的感叹号?首先静态测一下显存的阻值,

如果短路就要判断一下是显存还是显卡引起的短路,就用烧机大法,用热成像来看,排出短路故障就排除,
第二,如果阻值正常的话就测电压,如果没有显存电压的话,肯定也是感叹号,如果电压正常的话,再开机测量,显存供电1.35V正常,就需在用显存软件来测试。
第三,用显存测试软件测试,如果报一个通道错,找到对应的显存更换显存,这个测试报3个错,确定为显卡的故障。
注意只要是联想游戏本的显卡都有胶,不同的批次的胶的硬度和难度不一样,总之这个联想Y7000P,R7000P,R9000P高端游戏本,出现花屏,感叹号故障,肯定是可以修好的,只是如果BGA焊接设备不给力或者没有搞过有胶的显卡的朋友,最好不去搞,搞不好可能会主板掉电,把主板搞报废了,一定要专业维修显卡的维修商家来合作解决。

网友A:
联想的高端游戏本,胶确实难搞,搞不好就报废,听说成都有一家专修高端游戏本的,解决这些问题很轻松。

网友B:
联想的 拯救者系列 修了 几百台 报错误43的 基本都是GPU核心挂 显存颗粒挂的 没遇到几个 灌的黑胶 太恶心 手法差的 一搞就掉焊点

网友:
修改几台都是重植显卡好的

网友:
这个显卡可不好搞,芯片也贵

网友:
怎么显卡哪么容易出问题的? 通病?

网友:
大佬都牛逼JRY-W58VHN-AV6

网友:
最好换GPU,加焊有几率会好,但用不久

网友(点评):
有胶还敢加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6,谢谢分享!
43代码要怀疑显存坏,焊接显存容易,拆显存有风险啊。。。

显存和显卡是不是都有可能坏。

网友:
说实话黑胶也不难,反正核心坏了直接上下300搞就行怕啥

网友D:
这是个技术活  设备和技术有一面不给力就废了

网友:
先换核心试试,,多数是核心坏

网友:
核心为啥这么容易坏是因为温度太高了散热跟不上去

网友:
报43基本是核芯有问题的了!

网友:
显存测试软件对笔记本没什么鸟用浪费时间,直接干核心就对了

网友:
高薪聘请维修师傅,我这仅修苹果笔记本主板。要求要有维修苹果笔记本主板的经验。包吃住 有意者请加微信:qmny520

网友E:
最烦灌黑胶的机器了,无论换桥或者换显卡都会掉点

网友:
笔记本显卡坏的基本都是不修的

网友:
 留个联系方式
cqlantxb
专修联想拯救者系列的花屏,感叹号故障。
详情

网友:
主要是显卡 坏得多。这种机子有个迷惑的地方 就是你换个显存 能好一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技术活 设备和技术有一面不给力就废了
这个是手工活 只要手工好,随便做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的很好,支持!

网友:
老乡的技术不错哦!显存测试软件我还没有完过,空了研究下。

网友:
灌黑胶倒还好,温度一高板子变形是真郁闷。

网友:
说实话这才叫专业啊

网友:
我店里的师傅搞好这样的故障好多台了,有经验了

网友:
显卡不便宜呀,不知大家换的成功率有多高,买到不良品,商家能不能跟你换?

网友:
感谢分享!给出了具体的检测步骤,学习了!

网友:
求个笔记本如何调用独显跑MATS

网友:
这种还是直接交换换主板靠谱

网友:
天选也容易坏

网友:
显存显卡芯片都是难搞的玩意儿

网友:
看机型 19款的喜欢坏显存

网友:
1050卡故障率高

网友:
高手,联想 的胶不好除啊

网友:
维修斯代码43一言不合就干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高端游戏本,胶确实难搞,搞不好就报废,听说成都有一家专修高端游戏本的,解决这些问题很轻松。

龙芯科技A世界二楼

网友:
专修联想拯救者系列的花屏,感叹号故障。

网友(2023-04-03):
大神的测试软件用是哪款?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烦灌黑胶的机器了,无论换桥或者换显卡都会掉点

多实操,手工都是练出来的,没有那么麻烦!2060的胶相对来说比1650脆一些,好除一些!

网友:
这个黑胶的还真的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 拯救者系列 修了 几百台 报错误43的 基本都是GPU核心挂 显存颗粒挂的 没遇到几个 灌的黑胶 太恶心  ...

我一台都没有没得换过。报了价都是不修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高端游戏本,胶确实难搞,搞不好就报废,听说成都有一家专修高端游戏本的,解决这些问题很轻松。

你是不是想说你?

网友:
非常有益的好贴!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23-05-08):
联想机器真垃圾  买DELL的

网友(2023-07-29):
引用 网友E:
最烦灌黑胶的机器了,无论换桥或者换显卡都会掉点

空点的话老手都得掉。

网友:
灌的黑胶 太恶心 手法差的 一搞就掉焊点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很好!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种修好应该也不稳定啊温度太高

网友(2023-10-29):
我也遇到一台  都是黑胶   胶太硬了

网友(2026-03-21):
有些地方不明白,有些别同行更换核心比我网上买核心的价格都便宜,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是重置还是???

网友:
黑胶的,不好弄是真的

网友:
一般都显卡问题多,但是做显卡显存基本也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