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问。如何去除大块焊锡

楼主(2023-02-18):
如题。热风枪开到480,风开到了最大 吹了一分钟还不行。 怕把电路板烧坏。请问各位大佬都是如何去除的

网友:
最后的图用烙铁拖开

网友:
用电烙铁加热在用吸锡器

网友:
用功率大点的烙铁

网友:
205焊台轻松拿下

网友A(2023-03-23):
这电路板是用在什么方面的,能介绍下吗?

网友:
用上质量好的焊油有惊喜

网友:
加点低温锡中和一下

网友(2023-04-24):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板是用在什么方面的,能介绍下吗?

好像是长城巨龙电源

网友:
加点低温锡中和一下,多的部分用吸锡器,吸少了以后用吸锡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