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90KT22CUS刷90KT18AUS变砖

楼主(2023-02-18):
原来的BIOS是90KT22CUS,刷了90KT18AUS后开机黑屏变砖没反应,怎么解决?https://download.lenovo.com/ibmdl/pub/pc/pccbbs/thinkcentre_bios/90jy18usa.exe

还有一台是90KT16AUS刷了90KT18AUS的就没问题,是不是AUS和CUS不能互刷?

网友A:
以前在586的电脑上试过刷同芯片类的BIOS能点亮电脑,但会不正常,所以一直都会注意刷Bios必须与主板完全匹配。
你看看其他人写的盲刷看能否恢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586的电脑上试过刷同芯片类的BIOS能点亮电脑,但会不正常,所以一直都会注意刷Bios必须与主板完全匹 ...

刷BIOS时没任何问题.
现在换CPU,换内存,加独显都不行,开机就黑屏,啥都不显示.
只知道联想前两位相同可以互刷,一般联想结尾都是AUS的.
查了下只有L-IG41M有CUS的BIOS,主板硬件上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现在只能当废铁了.

网友:
值得花费心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BIOS时没任何问题.
现在换CPU,换内存,加独显都不行,开机就黑屏,啥都不显示.
只知道联想前两位相同可 ...

如果原厂的BIOS都没有备份的话,只能上网求一个匹配的BIOS
获得正确的BIOS后,按BIOS厂家的指南盲刷恢复,如果不能盲刷,最后办法就是拆下BIOS芯片拿出去用编程器重写。

网友:
折腾了很久,还是不行.
包括什么改AIMBOOT.BIN盲刷,U盘灯闪都不闪.
没办法了,只能当废铁了.
以后注意,即使前四位相同,后三位不同也不能互刷.
比如AUS和CUS.

网友B(2023-03-21):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厂的BIOS都没有备份的话,只能上网求一个匹配的BIOS
获得正确的BIOS后,按BIOS厂家的指南盲刷恢复 ...

我买了编程器,把论坛里90KT23CUS的刷进去后,还是风扇狂转开不了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编程器,把论坛里90KT23CUS的刷进去后,还是风扇狂转开不了机.

你确认那BIOS是厂家BIOS还是备份的BIOS,如果是备份的BIOS是要自己改写入一个干净的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那BIOS是厂家BIOS还是备份的BIOS,如果是备份的BIOS是要自己改写入一个干净的ME

论坛上给的.
话说这是古老的G41主板,不存在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