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rx6650xt ir35617一问

楼主(2023-02-18):
如题,原卡主表示游玩游戏到一半电源断电
也更换Drmos管,12v不再短路且可上电
但就是不出核心电压,倒是显存上盖供电SOC有出
主控采用 IR35617
该芯片输入及启动信号都有高电平
SM总线的CL(pin25)及DA(pin24)都有出3.3v
此时SM_ALERT应该要有3.3高电平,但测得是0v

Pin 17 SVT 3.3v
Pin 20 VRHIT 3.3v
Pin 23 SM_ALERT 0v
Pin 26 PIN_ALERT 3.3v
会导致SM_ALERT 输出0v的原因,基本上就是35217损坏吗?

网友A:
换完再看看,这种就是供电芯片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完再看看,这种就是供电芯片坏的多

从IR PowIRCenter 中看见 回路1的地方 触发OCP 过流保护 代表还有DrMOS管有问题导致不出核心供电吗?

网友:
化工科技和供给与

网友A:
12V短路的话,核心坏的概率百分之七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短路的话,核心坏的概率百分之七十。

基本上已经放弃了,DrMOS击穿有概率核心会坏,这次就碰上了
VDDCR_SOC 压降接近短路,实测几乎都只有0.000-0.001(正常要有0.002-3)
已宣告抬走,A卡坑太多翻车率真的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