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HD3开机无CPU电压

楼主(2023-02-19):
刚开始想着碰碰运气是不是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就好了,结果还是一样CPU冰凉冰凉的。后来想着测量一下有没有短路,所有极性电容都测量了一遍,没发现有短路的。然后在测量一下各大滤波电容时发现AS324M-G1边上一颗发黑的电容,一测量只有9欧,赶紧拆掉,好了

网友:
眼力真好,

网友:
望闻问切,观察是第一

网友:
谢谢分享,细心得回报了

网友:
这么幸运的方法找到问题 不过瘾吧

网友A:
这属于瞎猫碰上死老鼠吗,都不查系统供电工作条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瞎猫碰上死老鼠吗,都不查系统供电工作条件的吗

是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