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S-14ISK 不开机维修经验

楼主(2023-02-19):
机型:联想300S-14ISK  500S-15ISK
板号:14292-1
原始故障:不开机,待机0.06
解决:先扣电池,不行。COMS电池扣掉,能开机,以为保护,装机,测试又不开了,再扣电池,又能开了,(这个机子开了有时一直能开,装机返修回来后又来了个500S-15ISK,一样的故障,一样扣电池就好)。返修回来就不敢口电池 了,要找到根本原因,先搞一键还原,休眠,ACIN,充电芯片的28脚电阻正常没坏,都正常,无头绪了,BIOS也没放过,IO重新加焊后忽然能开机了,但电流0.4就掉电了,有点起色,但没换IO,感觉不会坏,实在不会搞了,放一边休息休息。第二天头一个电话就是问300S-14ISK好了没,不是修的这两个种的一个,娘的,还有一个在手里了,先拆开看看,结果是电源线脱落了,捡漏了。反正也拆开了,本想再对比的修另外两个,但没头绪啊,想想以前修过的这款机子,好像也有过掉电的,是充电芯片的问题,最后决定再赌下充电芯片,换了后居然开机不掉电了。截屏亮机!
总结:这款机子有时候不要看ACIN都正常的,充电电阻好的就表示没问题了,有可能你换了就出现奇迹了!

网友A:
今天修了个公共点烧没了的,你这个故障倒是没碰到过

网友(2023-05-09):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了个公共点烧没了的,你这个故障倒是没碰到过

应该是这个机子的通病   我也修了保护隔离管子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