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维修DDR3笔记本内存16颗粒不亮机的方法吗?

楼主(2023-02-19):
求助,有维修DDR3笔记本内存16颗粒不亮机的方法吗?买了个检测卡测试不亮机的,只能测台式机的,但是笔记本内存用转接板的要刷SPD。没有对应的SPD文件。大家有吗?

网友:
试试搜版号看看有没有

网友:
这种三代内存一般不修了吧。现在好便宜的说

网友A:
内存颗粒一般不建议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颗粒一般不建议换

请问,为何内存颗粒不能换?

网友(2023-04-26):
好像需要买ICT1的平台

网友(2023-08-15):
建议下搜一下论坛。台式机的我就见过,笔记本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