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5370 开机暗屏

楼主(2023-02-19):
戴尔 5370 开机暗屏,有时候开机又能显示,不显示的时候,键盘大小写是正常的,然后3V供电没有,3V有 EN开启没有?这个开机是南桥过来的吗?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拆装了一遍屏好了,也没有确定哪里的问题,可能屏线接口氧化了吧

网友:
对   有这种情况   屏接口清洗会好   不好就查接口供电

网友:
EN是EC陈刚来的吧

网友:
没图纸  ,对比别的图纸,好像是南桥过来的

网友:
年份进的机器大多数都是桥控制

网友:
换屏线 遇到几台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