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455LD笔记本电池不充电可以放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3-02-19):
笔记本华硕X455LD 不充电, 本身笔记本比较老, 认为是电池老化问题, 某宝买了新电池, 可以电池开机,后门发现充电不了, 充电红灯一直闪。
测试过PQ8803放电管正常, 隔离保护管PQ8804  PQ8805也正常, 测试BQ35   IC的20脚  1。 2. 脚 电压19V正常。 果断更换PU8800, 一切正常。 附上图纸

X455LD_2.2.fz

网友:
各位修笔记本的同行朋友 以后少走弯路。   我看帖子都是说隔离管坏的, 电阻坏的,  没有说充电IC问题的, 附上这个充电IC故障的维修实例

网友:
借鉴一下   手上的dell g3不充电  还没搞定

网友A:
8800是充电电路上的场管么

网友:
充电问题 我是最头疼的

网友:
充电IC也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00是充电电路上的场管么

8800 是电源管理IC

网友:
电源管理IC 是BQ735  刚刚那地方打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