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类故障

楼主(2023-02-19):
一台HP850G3的笔记本没有声音,任务栏图标显示正常,资源管理器里面的声卡驱动正常,升级声卡驱动后仍然没有声音,系统也更换了好几个,都没有声音,喇叭测量阻值2.6Ω,哪位师兄遇到过类似问题,有好的办法处理,麻烦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这些都是客户端描述,在维修人员眼里,这些描述对维修起的作用很小,重要的是到手的实际检测和打值。所以众维修佬没办法回复您这贴子,因为没有实物,没有检测,没办法判断故障,更别提要怎么修

网友:
先排除一下,接触不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