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笔记本电脑不进系统安装了系统也进不了

楼主(2023-02-19):
如题联想笔记本电脑开机进不了系统,重装了系统也进不去,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问题。

网友:
硬盘挂了吧

网友:
进BIOS修改一下硬盘模式试试

网友:
改一下模式  不行的话换个硬盘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挂掉了,如果确定硬盘没问题,可以看看bios的设置

网友A:
一般都是硬盘分区模式问题

网友:
看卡哪个位置,上图

网友:
模式没有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硬盘分区模式问题

硬盘换了

网友:
尝试修复下引导看看

网友:
硬盘模式看看

网友:
引导模式不对  进BIOS修改就好了

网友:
uefi,格式不对

网友:
改下启动模式

网友:
启动模式不对,进bios调回传统模式就行了。不懂调就用win10安装版的重新分区重新装系统,一定要安装版的。

网友:
硬盘分区没搞好吧。guid分区试一下

网友:
启动引导模式不对!

网友B:
感觉你都不是修电脑的,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

网友:
现在小白太多了,这是维修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都不是修电脑的,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
看作星星看月亮

网友:
根据你硬盘的分区模式是GUID 还是 MBR模式 在里BIOS设置 CMS 或者UEFI

网友:
改一下BIOS嘛,这个应该简单呀

网友:
这种贴不要发了吧 UEFI和传统模式?

网友:
图拍得不清楚,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