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NM-B701。跑电流后卡0.400ma

楼主(2023-02-19):
跑着跑着,卡0.400ma。掉不下去了。同时测所有供电,发现cpu供电没有了,vccsa没有了,vccio还在,内存供电还在,1.0v桥供电还在,1.35v显存还在,0.8v独显供电还在。

网友A:
Mp2949a换了个,2949外围条件好。桥和cpu已更换。故障依旧。

网友:
查芯片条件,有没有供电和开启,47脚那个2M电阻容易坏。条件正常,示波器打vccsa电感看有无瞬间波形,波形正不正常

网友:
vccsa这个电压一直都有的才对

网友:
需要图纸点位联系我

网友:
干南桥好了?

网友:
要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楼主说下怎么修好的

网友B:
那里的故障,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里的故障,分享下

如果没猜错一个电阻的问题,刚修好一个

xwc
xwc

网友:
这种情况 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2949a换了个,2949外围条件好。桥和cpu已更换。故障依旧。

mp2949a的供电脚2m电阻腐蚀通病,换掉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猜错一个电阻的问题,刚修好一个

不是 2m。是一个管子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猜错一个电阻的问题,刚修好一个

你那是供电芯片的 2 欧电阻吧!

网友(2023-04-05):
引用 网友A:
不是 2m。是一个管子坏了

是那个管子啊,我这有个一模一样的好几天了

网友(2023-05-27):
遇到困难了求助网友,自己修好了却藏着掖着不说。楼主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供电芯片的 2 欧电阻吧!

什么管子啊 老大 说说呗 我的跟你一样

网友:
VCCSA是一直有的,先把供电修出来

网友:
看了一大堆,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2023-02-23):
引用 网友B:
那里的故障,分享下

如果没猜错一个电阻的问题,刚修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