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5手工植锡安装cpu

楼主(2023-02-19):
淘宝16块钱买了植锡网,本来就是练习玩,用电陶炉安装到主板,测试cpu没有短路,尝试开机,发现。5v供电一直开启,然后装bios,发现可以进bios,后安装硬盘,后发现正常进系统,由于不知道cpu对应的bios,就刷了之前得bios,后发现不能进系统,只能显示田字格,后刷回原厂bios,测试得出主机已经进系统,只是屏幕没显示,个人推测核县供电电路有问题,解决后,麻烦大佬能否发个有触摸的bios。
专用钢网植球

植出来的球很好、位置很方正。

CPU焊回主板上

网友A:
你这整个主板都烤到啊,背面的电容电阻不会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整个主板都烤到啊,背面的电容电阻不会掉吗?

不会,背面温度低,随便烤不会掉,不过已经核心挂了,这个核心本来可以显示,我刷个bios就不显示了,我重新换了板子依旧,应该核心坏了。

网友:
不是低温锡

网友:
用的中温,一样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背面温度低,随便烤不会掉,不过已经核心挂了,这个核心本来可以显示,我刷个bios就不显示了,我重新换了板子依旧,应该核心坏了。

你这可以调温度?上面风抢?

网友:
现在都这么NB了吗?都有电磁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可以调温度?上面风抢?

下面加热慢,上面风枪。cpu我焊接了,三次,核心应该烫坏了。,加上植锡球归位,吹的时间估计太长了

网友:
这样吹 中间确定能化锡吗

网友C:
这样搞  损坏核心的几率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搞  损坏核心的几率非常大

原来可以开机,植锡做了五六次吧,已经坏了

网友D:
5-6次不坏才怪了   应该是刚网对位置有点偏差   现在的钢网不知道为啥做得西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整个主板都烤到啊,背面的电容电阻不会掉吗?

整个烤才好!焊台只是吹一个地方!板潮湿全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5-6次不坏才怪了   应该是刚网对位置有点偏差   现在的钢网不知道为啥做得西撇

要是bga做五六次的话,核心会不会坏

网友E:
严厂BIOS都没有触摸 更不好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严厂BIOS都没有触摸 更不好找了

已经解决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折腾挂了

网友F:
最多植球20次没坏,没那么容易坏,温度控制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多植球20次没坏,没那么容易坏,温度控制好就行

哦,谢谢指导

网友:
凑合用吧,总比没有好

网友:
这个CPU核心发黄严重

网友G:
CPU 植球难度有点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 植球难度有点高啊

很简单,10左右吧,锡膏植锡的。一吹就出来了,均匀,

网友H:
楼主技术精湛  我也准备买个好点的BGA 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技术精湛  我也准备买个好点的BGA 玩一下

我感觉电陶炉足够用了,现在换cpu都这个

网友I(2023-03-29):
楼主,bios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bios可以分享一下吗

给你没用,要合成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