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华450w电源无待机电压怎么修

楼主(2023-02-19):
如题上电有pfc充电电流,大电容320v,但是无待机5vsb,待机芯片ICE3B0565第7脚无电压产生,这个第7脚的电来自哪里呀?搞不懂了。难道是我换的ICE3B0565也是坏的?不清楚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让待机电压不能产生。7脚的供电是内部产生?从哪里排查呢

网友:
大佬就是大佬,学习

网友A:
查了下,这个芯片启动电压是来自于芯片内部的,如果待机输出电压一点都没有很可能就是芯片坏了,如果是待机输出有断断续续的抖动情况可以再查查二次供电(7脚VCC)……以上个人见解

网友B:
某宝0565一大堆潮汕拆翻件,要找全新件?好------难,拼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0565一大堆潮汕拆翻件,要找全新件?好------难,拼运气。

那就可能是芯片的问题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这个芯片启动电压是来自于芯片内部的,如果待机输出电压一点都没有很可能就是芯片坏了,如果是待机输出有断断续续的抖动情况可以再查查二次供电(7脚VCC)……以上个人见解

明白啦,谢谢您,我再买个芯片试试

网友C:
想起来了,板子上原芯片是ICE3B0565我在淘宝上买的发了个ICE3B0565J我直接换上了,这俩不一样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起来了,板子上原芯片是ICE3B0565我在淘宝上买的发了个ICE3B0565J我直接换上了,这俩不一样嘛?

问卖家,个人觉得应该是一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卖家,个人觉得应该是一个型号

我又重新下单了,期待这次能拿到好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这个芯片启动电压是来自于芯片内部的,如果待机输出电压一点都没有很可能就是芯片坏了,如果是待机输出有断断续续的抖动情况可以再查查二次供电(7脚VCC)……以上个人见解

正确答案在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卖家,个人觉得应该是一个型号

不是一不一样的问题,你要确保脚位功能一样,就可以用,确保周边电路升压二级管,供电稳压二极管等正常,耦合变压器没烧断脚,耦合变压器的脚是否与大电容正级相连还是断开,负极也一样,和芯片相连的反馈光偶是否正常。就算买了一样的芯片回来,你没有查,可能上电直接挂掉,你会陷入一个死循环

网友:
7脚是供电,跑下线路就出来了

网友:
芯片坏了的可能性较低

网友:
结帖,换了个电容好了

网友:
电源坏了,一般换一个就行了啊,又不像主板有点贵,还能修一修

网友(2023-04-07):
修电源其实很累,老手还行,新手查好几天也不知哪里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