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米新款机型更换字库的所有条件

楼主(2023-02-19):
小米手机主板已经修了几年了,之前在小米售后工厂混了4年,后来出来单干,没想到水太深,层层加密,

就小米8开始吧!小米8小米MIX2s 小米MIX3 高通 CPU 845 刷机需要小米授权才能刷入,当然这个是有pojie的办法,后续在讲如何不需要编程器情况下直接动手制作!
小米8 小米MIX2s 这几款手机64g字库容易坏 一般是海力士字库开机卡米的,百分之百字库问题,需要更换字库,在小米三级维修指导书里面也有说明更换全新字库先刷这个UFS NV包,,说白了这个包也就是个开卡的NV包,,注意刷这个包是带绑定的,也就是UFS NV里面带有RPMB这个加密分区绑定文件,一旦刷入 这个字库就已经绑定了,如果在想把字库更换到别的主板上是不可行的,所以拆机字库带RPMB这个分区字库都不能用,都用全新的,当然也可以找那种没有RPMB分区二手拆机字库哈!   RPMB分区里面有支付密码、指纹密码、基带文件,不懂的RPMB分区是什么的小白自己百度一下,这里就不解释了,更换完全新字库需要写基带,在你没有这把Key文件,基带是不能乱写的,因为基带是加密的,就算你用高通工具写上QCN 有信号,当你恢复出厂基带又没有了,Key文件在小米DT服务器里面,用dt工具写好基带,写入Key就可以刷用户小米系统了,小米dt工具是需要三级维修工程师账号登陆的,所以市面上可以有工厂NV包维修图纸就是不会有key这个文件, 后续有时间在讲如何pojie小米所有新款机型不需要小米授权直接刷机!

网友:
大神来了……

网友:
太厉害了,专业

网友:
这玩意工厂干过的基本都知道,关键是外面没有资料

网友:
这个非常好,用处大

网友:
老哥,入门买什么编程器

网友A:
为大师主分享点赞!
另外,请问大师,我用的就是小米8手机,最近发现经常打电话10多分钟,对方就听不到我的声音了,这是什么问题,怎么排除?
再一个问题,我这手机是6Gram 64Grom,都有点不够用,手里有一个红米note7进水的废手机8Gram 128Grom,是否可以更换过来?
请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大师主分享点赞!
另外,请问大师,我用的就是小米8手机,最近发现经常打电话10多分钟,对方就听不到我的声音了,这是什么问题,怎么排除?
再一个问题,我这手机是6Gram 64Grom,都有点不够用,手里有一个红米note7进水的废手机8Gram 128Grom,是否可以更换过来?
请指点

小米8打电话10多分钟对方听不到声音,是每次都这样?还是偶尔出现呢?如果每次都出现对方听不到声音,建议刷机测试,刷机完还是这样只能加焊CPU或者更换中频IC,,红米note7的字库跟CPU是不一样的,红米note7的字库跟运行内存是一体的,小米8是字库UFS,红米note7的是字库EMCP第三代,两者不通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米8打电话10多分钟对方听不到声音,是每次都这样?还是偶尔出现呢?如果每次都出现对方听不到声音,建议刷机测试,刷机完还是这样只能加焊CPU或者更换中频IC,,红米note7的字库跟CPU是不一样的,红米note7的字库跟运行内存是一体的,小米8是字库UFS,红米note7的是字库EMCP第三代,两者不通用,

谢谢大师回复!
我这手机经常打电话十几分钟后
对方听不到声音,我能听到对方,挂断重新拨打过一会还会出现同样故障,有时还会自动断线。去年按小米客服指导,在线刷过一次机,故障依旧,我再注意观察一下是不是每次和间隔时间吧。
再请问一下,小米8  64G rom是否可以更换128或256的rom,大概需要多少钱?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回复!
我这手机经常打电话十几分钟后
对方听不到声音,我能听到对方,挂断重新拨打过一会还会出现同样故障,有时还会自动断线。去年按小米客服指导,在线刷过一次机,故障依旧,我再注意观察一下是不是每次和间隔时间吧。
再请问一下,小米8  64G rom是否可以更换128或256的rom,大概需要多少钱?
请指教!

可以更换全新的128g或256,512g,前提是你要有key文件 ,如果没有key文件,更换上去只能用工厂系统,不能用小米官方系统,

网友:
哦,没有key文件的,只能凑合着用了。经你指点,也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小米越来越难pojie了,但是还是有方法,感谢分享

网友C:
最新机子不会用xat刷吧,那个扣点数,没有完全pojie的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新机子不会用xat刷吧,那个扣点数,没有完全pojie的法

这个用空白新的CPU来做这主控就可以了,因为新CPU没有做过绑定,不授他服务器控制,前提是你不要刷UFS NV包就可以了,一旦刷UFSNV包就锁起来了,我现在制作飞线的主控,后续可能会详细介绍,有可能会动了某些人利益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空白新的CPU来做这主控就可以了,因为新CPU没有做过绑定,不授他服务器控制,前提是你不要刷UFS NV包就可以了,一旦刷UFSNV包就锁起来了,我现在制作飞线的主控,后续可能会详细介绍,有可能会动了某些人利益哈!!!

谢谢您的科普,其实也不会动什么利益,现在b站有些搞9008的冒出一堆大学生甚至不务正业的高中生,您要是有个更好的办法正好打压下他们

网友:
楼主介绍一下小米不用授权怎么刷机?

网友:
这是实力贴

网友(2023-04-15):
你好,请教你两个问题:1已换全新cpu后,在换字库是不是全新ufs装机直接装工厂包,清nv或者keep  nv就能开机了,然后写基带,刷用户包就能正常用了,只要不回复出厂就不会掉基带,对吗?,如果将这个没绑定的ufs装在同型号字库坏的主板上理论上应该能正常使用吧?      2能用一个全新cpu在9008下刷  其他型号  经过修改刷机包引导文件的刷机包,实现免编程器换字库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