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te 40E 天线信号触点这颗电感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02-20):
求助:Mate 40E 天线信号触点这颗电感是什么型号?这一角摔断了,触点和电感都掉了,有知道的老师麻烦告知下,或有什么代替的?

网友A:
这用个0欧电阻,或者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用个0欧电阻,或者直连。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