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显存都坏了么?

楼主(2023-02-20):
机械革命电脑,开机花屏,独显叹号,测试结果如图显示,这是所有显存都坏了么?应该查哪里?请各位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我乍感觉这种花屏是排线问题呢?

网友:
核心挂 了吧

网友A:
基本核心,这款显存很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核心,这款显存很少问题

谢谢提醒,应该是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