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疑难杂症x370主板

楼主(2023-02-20):
     一个x370主板,触发开机亮cpu灯,应该是没跑码,检查各供电正常,但是没有复位,请教各位应该从哪里下手,

根据月饼老湿b350的工作流程已经跑到第17步了,CPU发给IOLPC_RST_L 有1.8v

但是cpu应该没有自检内存的动作,内存供电还是预设供电1.35v不是1.2(对比另外一个x370内存供电不装cpu是1.35,装了cpu就是1.2)

到这里是不是可以判定io挂了?

网友A:
好像io前面也干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io前面也干活了

是啊  io挂了应该都不能触发啊

网友:
已经解决,居然是bios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