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打印机不上纸了,怎么办

楼主(2023-02-20):
兄弟2240D打印机,打印提示无纸,观察其实有纸,滚轮也转动,检查关键点也没有损坏的零件,更换新零件也不行,最终判定为一些打印机时间太久,造成纸盒变形,纸盒与机体接触缝隙过大,造成无法上纸,这种情况,可以尝试更换纸盒,或者直接报废,
打印机

网友A:
这都可以处理吧
mingtaish
时间长了,可以报废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可以处理吧
时间长了,可以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