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30 开机提示不是原装电池不充电

楼主(2023-02-20):
ThinkPad X230 开机提示不是原装进系统也不充电  电源管理软件也装了 没鸟用 已接通电源不充电除了 换电池还有别的方法吗   电池是好的

网友:
你好,如果电池确认是原装的话,请到官方网站下载电池的微码试试
下面是X230的驱动链接
https://newthink.lenovo.com.cn/d ... ame=ThinkPad%20X230

网友:
X220电池插到X230机器上可以续航不充电

网友:
X220电池44+,X230电池68+,X230电池可以用在X220上,充放电都OK,X220电池用在X230上就只能放不能充

网友A:
刷程序配置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程序配置参数。

大佬你这来个教程啊   安装上面大佬说的微码 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