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19 typec 87w adapter

楼主(2023-02-20):
拆了颗a1719 87w typec 充电头,pfc 380升压凉,nxp 给mac 定制的pfc 芯片 tea 18531,啥datasheet也没有,两眼一抹黑,全剧终,哈哈。按照 a1418/a1419的经验,主电容电压320,断电后放电速度慢,应该是采样电阻或者放电回路电阻凉,跑线寻了一遍电阻,几乎都是ok的,datasheet未过,看哪天天气好,再猜一下。

网友:
这种没有一点资料的IC确实不好弄

网友A:
手机充电头应该是密度比较高的,还会为了pfc单独采用一个这么多针脚的芯片?会不会是一个pfc+pwm集成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充电头应该是密度比较高的,还会为了pfc单独采用一个这么多针脚的芯片?会不会是一个pfc+pwm集成的芯片 ...

您说的很对,这块87w typec确实是全在一颗芯片上。二合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