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3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02-20):
华为P30不开机,CPU虚焊导致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华为P30

      【故障现象】不开机

       客户描述说这台手机是备用机,平时不用的,但是现在在用的手机最近坏掉了,就想着把备用机拿出来用,可是充好电之后却开不了机。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开机线路不正常、电池供电电路不良、电源芯片虚焊、CPU虚焊等多种原因所导致。根据客户描述来判断,应该是属于电池老化、主板线问题或CPU虚焊所导致的,具体需要维修过程中拆机检查。

华为P30不开机维修 图1

      【维修过程】收到客户手机,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开机。拆开手机测量电池正常,取下主板,接上修机线,开机电流就是跑不上去,参考鑫智造软件测量开机线路、供电等条件都正常,这种长期不使用,使用频率过低,机器容易电路出现老化、氧化情况,结合维修经验判定为CPU虚焊,重植CPU就好了。

华为P30不开机维修 图2

      用风枪将CPU取下,清除表面多余的锡,用植锡板按照CPU锡脚分布给CPU的锡脚重新上锡,确认锡脚间无杂质后用洗板水清洗上好锡的CPU,然后与主板上的CPU锡脚对齐,加热,重植CPU完成。

      【维修结果】重植CPU后,重新装机,接上电源,手机正常开机,网络正常,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华为P30不开机维修 图3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iPad、华为手机、小米手机、OPPO手机、vivo手机、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寄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各机型通病维修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分享!撸CPU修好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