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70-HD3 REV:1.0关机不断电

楼主(2023-02-20):
新手学习维修中,同事给了块技嘉Z370-HD3 REV:1.0,故障现象是开机正常,关机后电源不断电,需要强制关机,然后再次按开机不触发 需要断电源或者短接clr复位才能触发。已经更换IO 故障依旧。     第一次开机在BIOS界面未进入系统的时候开机和关机都可以正常触发,进入系统后关机才会不断电。刷帖的师傅可以指引一下维修方向吗?
关机后不断电 主板自带的DE bug灯处于CPU 红灯亮 诊断卡处于RST红灯

-----------------------------------------------------
-----------------------------------------------------
按照关机时序测量PCH_CLKOUT------左边的时钟信号由于安装了CPU无法测量,右边的pcie还有网卡M2都是0v

以上就是能测到的CLKOUT

网友A:
我有块主板运行中遭茶水破坏后,冷机(拔掉电源后插回)可开机,但是不先拔电源一次的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块主板运行中遭茶水破坏后,冷机(拔掉电源后插回)可开机,但是不先拔电源一次的是不触发。。。

差不多的故障吧,第一次可正常开机,关机后不断电 强行关机后不触发 需要拔掉电源24P 或者短接CLR-CMOS可触发

网友B:
数字板号多少呢,得找图纸分析分析,并测量关机后哪些电没有关掉

网友:
看你描述,很像是IO 101 104脚有个断线,这问题应该就是上电前的几个电压有断线。

网友:
现在我暂时怀疑的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板号多少呢,得找图纸分析分析,并测量关机后哪些电没有关掉

Z370-HD3-REV 1.0
按关机时序查到PCH CLKOUT 除了CPU没有测到 其他的都为0v

网友B:
io直接通atx绿线
看看100脚有没有虚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直接通atx绿线
看看100脚有没有虚焊?

月饼老师  IO-100脚是N_-SLP_S3 关机状态下是3.3v高电平,看电路图中有连一个电容 EMIC1,板子上是没有上件 .EMIC2也是无上件。

网友:
高端大板,我喜欢这种板,

网友D:
你是说不接硬盘,不进系统关机正常,也正常开机,那就BIOS刷或设置一下,进入系统也要设置好,会不会软件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不接硬盘,不进系统关机正常,也正常开机,那就BIOS刷或设置一下,进入系统也要设置好,会不会软件引 ...

换硬盘刷BIOS的简单故障都是第一时间就试了

网友:
开机进bios-电源erp支持-s4+s5都选。Win11进系统-搜索-选择电源计划-定义电源按钮并开启密码保护,关机设置下面打勾的都去掉。遇到无法关机的先从软故障查起,重装系统有些就能解决。

网友:
Z370额图纸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月饼老师  IO-100脚是N_-SLP_S3 关机状态下是3.3v高电平,看电路图中有连一个电容 EMIC1,板子上是没有上 ...

N_-SLP_S3关机后要为低,但它没低,不知道pch还缺什么条件,这块我有知识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