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破B显卡到底怎么了

楼主(2023-02-20):
V星1060 6G   ,一直好好的,某天突然开机花屏,然后黑屏。
开盖清灰换硅脂后正常了几天又黑屏。再次开盖吹风机边吹显存边手按压。
这次坚持了半个月还是黑屏了。又一次吹风机吹显存顺带吹了会核心。目前暂时稳定3天。
跑过mats显存基础测试和118项测试,甚至显存+400的118测试都PASS。
就很疑惑,可能哪里出问题了?目前比较怀疑是核心有一点点虚焊了。
还有没有别的可能?这里大佬多,求指教-----------------------

万能表测过AB面的PCIE通道对地二极值都无异常。每次开盖重装后显卡就能恢复正常。
温度不是问题黑屏时是待机状态。所以就很迷惑问题出在哪里。
是不是可以基本判定核心轻微虚焊了?有没有什么补救措施?

网友A:
先易后难,重装系统看看!我的电脑中病毒后,有时启动黑屏或画屏,有时突然卡死或蓝屏等,后来发现是硬盘分区被破坏!把重要文件复制出,重新分区格式化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易后难,重装系统看看!我的电脑中病毒后,有时启动黑屏或画屏,有时突然卡死或蓝屏等,后来发现是硬盘分 ...

谢谢回复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这显卡在两台电脑上都黑屏过

网友B:
说不定擦一下金手指有惊喜哦!

网友C:
显卡背面金手指上面的小藕合电容老化就会出现只能跑X1的故障,严重了就会黑屏不亮机。

网友:
我的是换个主板插槽就好了,插槽1只能8x...换到插槽2就正常的16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擦一下金手指有惊喜哦!

试过了,橡皮擦都擦了半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背面金手指上面的小藕合电容老化就会出现只能跑X1的故障,严重了就会黑屏不亮机。

核心虚焊会出现跑X1的情况吗?
耦合电容测过电阻值都正常!每个电容都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背面金手指上面的小藕合电容老化就会出现只能跑X1的故障,严重了就会黑屏不亮机。

其实跑在X16上也会黑屏。所以很费解。

网友:
给张照片给大伙看看哩

网友:
直接干核心

网友:
示波器检测打一下如果各路电压波形OK, 应该考虑核心和显存轻微虚寒。吹风不行,上BGA。

网友D:
开机就直接黑屏?如是,开机后可以等待30秒,30秒后如果显示器信号灯点亮,屏幕背光亮起(但是屏幕还是没有显示内容的),这种情况一般是核心或者显存虚焊了,可以盲测一下mats,应该会测试出哪个显存通道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机就直接黑屏?如是,开机后可以等待30秒,30秒后如果显示器信号灯点亮,屏幕背光亮起(但是屏幕还是没有 ...

什么情况都有,有能过自检但开机后一直黑屏的。凭音响声音和键盘灯可以判断出进系统了但不显示。
也有开机BIOS画面和系统正常显示,但进系统后几十秒内黑屏的,有时会灰白屏。
可以确定的是黑屏时显示器有信号。
老哥,请问怎么盲测MATS?苦于没有核显,所以一直没法在显卡出问题时跑MATS!
显卡正常时跑MATS各种测试又都PASS~!!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什么情况都有,有能过自检但开机后一直黑屏的。凭音响声音和键盘灯可以判断出进系统了但不显示。
也有开 ...

各种不稳定,怀疑供电问题,记得如果PEX 1V供电不稳定,会出现各种纯色屏死机,如果有示波器,就可以抓一下黑屏时各个供电是否出现短暂拉低或者缺失的情况。
对于盲测,自己多试几次熟悉就可以了,一般安装mats程序最好用硬盘,观察硬盘指示灯判断软件是否运行到待输入指令的界面,这些都是需要自己多尝试后容易判断,或者用一个开机就自动测试的系统,指令都不用输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种不稳定,怀疑供电问题,记得如果PEX 1V供电不稳定,会出现各种纯色屏死机,如果有示波器,就可以抓一 ...

如果供电有问题的话,显卡应该不可能正常用半个月吧。这期间游戏,甜甜圈,3D MARK都正常。
没有那种仪器。甚至热风枪都没有,不然早干核心了,哈哈。
你说的盲测我大概了解了,是不是熟悉一下节奏,记住步骤。扫描后进U盘查看那个report文档